HP 450 G3 DAX63CMB6D1 这个机子如果刷错BIOS会自动开机

楼主(2018-08-07):
HP 450 G3 DAX63CMB6D1

这个机子如果刷错BIOS会自动开机0.2几左右的吗

网友:
这种cpu平台的要么找工厂bios 要么找备份的自己合成

网友:
原来是开机显示HP一会断电的,读BIOS刷了一个就这样了。又刷回原来的也这样了

网友A:
有同行试过吗
HP 450 G3 DAX63CMB6D1 REV这个机子如果刷错BIOS会自动开机0.2几左右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同行试过吗
HP 450 G3 DAX63CMB6D1 REV这个机子如果刷错BIOS会自动开机0.2几左右的吗

你是不是自己改过BIOS 如果没改过 刷回原机备份的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自己改过BIOS 如果没改过 刷回原机备份的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原来的没改过D,不知是不是备坏了

网友:
原来的BIOS芯写回就是黃灯不开机了

网友:
有大师出来说说吗

网友:
有人可以帮我移到BIOS版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