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维修人员的求助

楼主(2018-08-07):
我有个很奇葩的电源接上sata供电就不启动只通电目前想把sata供电接上24针接口上面去不知道可不可行 电源是按耐美600w白金 。目前勉强用主板上的msata度日

网友A:
不启动要么就是存在大电流保护,查下供电的设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启动要么就是存在大电流保护,查下供电的设备的问题

开机后我直接插电又可以正常用了重启也能正常重启只要不关机一直能用,那我把sata供电接上24针这样可行吗

网友B:
电源上有好几组接口难道都不行吗?换电源 换硬盘试过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上有好几组接口难道都不行吗?换电源 换硬盘试过来么

模组的 都插过了换过硬盘和电源就是这个电源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组的 都插过了换过硬盘和电源就是这个电源问题

都知道是电源问题 直接换不就行了 整那么麻烦干嘛 明显电源带不起负载 你接哪里不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知道是电源问题 直接换不就行了 整那么麻烦干嘛 明显电源带不起负载 你接哪里不一样啊

显卡不接也不行 电源贵换了可惜啊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不接也不行 电源贵换了可惜啊老哥

我都告诉你了 明显是你电源带不起负载 你现在就算接好了 到时候电源还是会坏 说句不好听的 到时候要是烧了 可就不是这一个电源就能解决的 有的钱该花还是得花

网友:
可行 不过具体要去操作

网友:
应该是硬盘电源借口短路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