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一体机310-1158电源指示灯闪三下电流不变

楼主(2018-08-07):
HP的这个一体机好像是通病。。。但是确没有人能把问题找出来。。。特发此贴求助一下

网友A:
你自己主板的问题最好描述清楚 还得我们去别的地方看帖再回来分析 他那个在换电源之前 尝试过把PD9拆掉 换一个10欧电阻 就可以正常上电了  你这个也可以吗

网友B:
为什么图片无法上传。。。。。。。。。。。。

网友:
广达NZ2不上电   ADP_ID求教 探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6236-1-1.html (出处: 迅维网)大致的问题就是跟这个一样的。。。换了大功率的电源还是一样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6236-1-1.html

网友:
么接到过,可能通病来着。。

网友C:
好像修过,不记得什么情况了有图可以好一些

网友:
图可以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修过,不记得什么情况了有图可以好一些

上传了,,,,,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主板的问题最好描述清楚 还得我们去别的地方看帖再回来分析 他那个在换电源之前 尝试过把PD9拆掉 换 ...

可以。。。。。。。。PD9本来就没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PD9本来就没装

没图纸 不好分析 如果加一个10欧电阻可以用的话 那说明还是电源输出不够 或者信号不强 你可以尝试把10欧换成1K 相当于做一个上拉电阻 看下能不能正常使用  装个10欧毕竟不好 容易烧板 有图纸的话传一个上来 别人好帮你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 不好分析 如果加一个10欧电阻可以用的话 那说明还是电源输出不够 或者信号不强 你可以尝试把10欧 ...

好的,等会装上去试试,,,电是可以上去但是到1.4A就卡着不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等会装上去试试,,,电是可以上去但是到1.4A就卡着不动了

你直接接10欧电阻可以直接亮  接个1K的上拉就不亮?
没道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接10欧电阻可以直接亮  接个1K的上拉就不亮?
没道理吧

不是,换10k的不亮,只是电流可以上去而已

网友D:
还是点样功率的问题 这个hp的功率识别比较麻烦 用比较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是点样功率的问题 这个hp的功率识别比较麻烦 用比较器

有办法,解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解决不?????????????、

这个信号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麻烦啊 你确定是因为这里的问题 这信号去的地方就那么几个 如果被拉低 只能说明EC有问题 很多HP的 这个信号0.几也都是正常 触发以后呢 是不跑U呢 还是挡内存呢 打下LPC总线 看下LPC_LFRAME#有没有波形 既然不能确定是不是那个信号引起的 先不管他  常规思路 接着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图片无法上传。。。。。。。。。。。。

图片上传的时候选择图片或者附件 就可以了
你试试目前可以正常上传

网友:
HP要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E:
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我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我修到过。

确定???????????????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