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26e560插av信号就不断重启或振动机器也会不断重启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8-08-07):
   前几天接修一台 康佳lc26e560插av信号就不断重启或振动机器也会不断重启启,弄来弄去没找到问题。因为出现的故障是重启,那问题应该出在电源问题的可能比较大。但测12V电源又是稳定的。本想买块电源板回来换,但价格都不便宜。后面想要不找个12V3A的电源单独给驱动板供电。把电源板给驱动板的12V两根线断开,给驱动板外接12V电源,再测试,不管怎么弄,都不会重启了。看来原来问题的根源还是插信号或振动会导制12V波动,串到驱动板上,引起重启。因为这机器灯管和主板是共用的12V,只要灯管亮度有什么波动容易串到驱动板上,引起干扰。以后碰到这故障,可以这样处理。成本会较低。还比较彻底。

网友:
外接电源模块

网友:
空间大可以 空间小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