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乐华LED32C37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07):
乐华LED32C37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乐华LED32C37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花50大洋收了一台乐华LED32C370机器,故障是液晶电视机不开机,按按键无反应,手轻压一遍屏幕觉得有戏(屏无烂屏响声,屏应该是好的),看封条已经有人拆开过,搞不好要赔啊,但拆盖看板没有动过的痕迹,测电源有12V和33V电压,查各稳压管输出电压没发现异常,先搞下程序再说。

乐华LED32C37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编程器接主板自动识别后看是MSTAR方案,程序应该可以修复,先读取原机程序,打开MST固件修复工具把备份的程序拖入,自动修复后保存,再用编程器打开修复后的程序写入电视,写上修复后的程序电视修复,电视功能和原机完全一样,不到一度电成本乐华LED32C37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完美修复。

乐华LED32C37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乐华LED32C37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乐华LED32C37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乐华LED32C37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乐华LED32C37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乐华LED32C37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最后附上使用过的程序:

网友:
怎么修复的,指点一下,我也用RT809F  在哪可以修复

网友:
是直接通过SPI总线就可以刷机还是要拆下芯片刷机

网友:
乐华程序坏的很多

网友:
冠捷代工的也是

网友:
坏的多 证明  用处大

网友(2019-02-28):
本人技术水平问题,看了一头雾水,不知怎么修好的,

网友:
是直接通过SPI总线就可以刷机吗、?

网友:
得需要有编程器          必备

网友(2019-04-02):
正好需要这个数据 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电视  哪来的时候不开机按了半天 放那里没管自己开机了  供电部分的电容都带换过了无效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了    正好找到

网友:
楼主的装备好先进啊    带修复功能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