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插可调电源无待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07):
联想T410插可调电源无待机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 Lenovo ThinkPad T410

  版号:09A21-1

  故障现象:插可调电源无待机

  拆机发现板子上的TB芯片供电脚已烧毁,相连的2个电阻也挂掉了。

  上次修到个是电源导致板子烧了一大片,屏也烧掉了,但愿这个好点。手头上没有芯片,订芯片回来后更换TB和R413和R422。

  再次上电涛声依旧,直接测量BD41760KVT的59脚发现无电压,追其来源。插入电源适配器20V经保险F2改名DCIN_PWR20_F电压,经保险F5,二极管D10转换为VREGIN20电压为BD41760KVT(RINKAN_2)的第59脚VREGIN20供电。

  实测发现F5挂掉导致TB的59脚无供电,果断更换。

  再次上电,测量小电流的公共点已经产生,依旧无待机电流。

  扫荡待机芯片各个条件发现线性已经产生,无PWM1和PWM2开启,追查其产生条件。VINT20给待机芯片TPS51222的23脚供电,-PWRSHUTDOWN给其线性开启,TPS51222分别输出VREG3和VREG5,TPS51222从29脚输出VL5驱动Q65导通,拉低-EXTPWR_ASIC给联想芯片(前提是低电平的-EXTPWR,是适配器经过F2保险改名DCIN_PWR20_F分压给充电芯片ACDET脚,分压为2.6V左右,充电芯片检测到ACDET大于2.4V后输出低电平的-EXTPWR)。

  联想芯片得到供电VCC3SW,复位SWPWRG,且收到-EXTPWR_ASIC后自动发出M1_ON,转换成VCC5M_ON VCC3M_ON,3FP_ON,分别送给待机芯片,TB芯片若收不到-EXTPWR_ASIC就需要触发后再发出M1_ON。待机芯片TPS51222收到VCC5M_ON、VCC3M_ON后输出待机VCC3M,VCC5M。实测发现VL5控制Q65导通D S电压分别为3.3V,导致联想芯片条件不足,-EXTPWR_ASIC为3.3,从而不发出VCC5M_ON VCC3M_ON,3FP_ON给待机芯片。

  测量充电芯片ACDET脚电压已大于2.4V,没拉低-EXTPWR。

  果断更换充电芯片U7。

  再次上电久违的待机电流出来了。

  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作者:chenhaolong1990

网友:
挺详细的,

网友:
Thinkpad的待机很少有人会修了

网友:
ibm的时序掌握的很熟练啊。好久没有修到ibm的机器了

网友:
ibm的时序掌握的很扎实,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IBm的过修的不多

网友:
Thinkpad的电路还是有点复杂,绕来绕去的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就要有耐心有时间慢慢搞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优秀

网友:
高手,这技术没什么修不了了吧,在哪,广东的发几个电脑修一下

网友:
看到ibm就头疼,信号太多

网友:
嗯!不错,修得一针见血!没走弯路,大赞!

网友:
加分加分,差点忘记加分了,谢谢楼主的维修分享

网友:
IBM的时序是挺复杂的,楼主掌握的炉火纯青

网友:
KVT确实坏的多,备用一点吧。

网友A:
感谢分享。 照片4是否应该是不同的POWER来源。 DOCK_DCIN20由船坞而来。 DCIN_PWR20_F为机子本身接适配器电源。 M-BAT-PWR与S-BAT-PWR应该是接电池 。至于为何有M和S的区别 ,小白猜测 S是单独使用电池, M是电池和式配器一起用 ,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不错。。。正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
一阵见血   很厉害     学习了

网友:
ibm的时序掌握的很熟练啊。好久没有修到ibm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照片4是否应该是不同的POWER来源。 DOCK_DCIN20由船坞而来。 DCIN_PWR20_F为机子本身接适配器电 ...

一个是主电池,一个是从电池,主从两路之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文中”联想芯片得到供电VCC3SW,复位SWPWRG,且收到-EXTPWR_ASIC后自动发出M1_ON,转换成VCC5M_ON VCC3M_ON,3FP_ON,分别送给待机芯片,TB芯片若收不到-EXTPWR_ASIC就需要触发后再发出M1_ON”中的TB芯片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联想芯片才对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前两天 还有这机器  换板子了  这板子便宜..................

网友:
这个直接换板哦,我基本都不去修了…………

网友:
                看到IBM的机器真的有点头疼。。。

网友:
ThinkPad的待机时序是比较繁琐的

网友:
IBM的机器从T400后修的就少了,楼主对上电时序甚是熟悉,不错

网友(2023-11-26):
谢谢分享了,学习了,技术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