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4D360D有时候黑屏

楼主(2018-08-07):
求助,三星24D360D显示器正常工作10分钟后自动黑屏,再开又能工作十分钟左右,换过主板,还是一样,求助,LED灯条显示也正常,亮度也正常
黑屏
三星

网友:
应当就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LED灯条问题。。。。。。。。。。。。

网友:
如果是黑屏,但背光是正常亮,换过驱动板也一样,我觉得是屏的问题多一点,我接到一台AOC I2481也这样,开机十几二十秒后闪烁后黑屏,关机从新开也这样,现在正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