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显示慢求助

楼主(2018-08-07):
客户送来一块华硕B85M-G的板子,他说经常遇到 重启后就不显示的情况,需要断电 再插上开机 才能显示,但是显示的没以前快的了,我测试了一下,不插内存的话,报警的速度和以前没啥区别,触发就报内存错误了,
但是如果插上内存,估计要30秒的样子,屏幕上才显示,。。

目前刷BIOS 无效,问题依旧。。。 不知道有没有谁修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显示慢的话 是BIOS问题,合成就可以的; 无需再修 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慢的话 是BIOS问题,合成就可以的; 无需再修 正常使用

问题是  刷了几个了 都这样。。  我换了个BIOS芯片  重新刷 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