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s 不触发 通病 未解决根本问题

楼主(2018-08-07):
型号: T440S
故障:不触发,无待机。
           这机器到我手里已经是第三次了故障都是一样。第一次拆机拔掉里面的内置电池就好了!管了一年,第二次是5个月前还是一样拔电池ok.  这次故障依旧怕用不了多久又回来,发个帖子求助下各位大神,这次还有个问题关机后屏亮的,确定了是屏问题如图

不触发放电就好这问题有人遇到过没啊……求解

网友:
刷货bios吗

网友:
没刷,周期太长了!我刷了也确定不了啊……现在一切正常……有遇到过不

网友:
换个电池

网友:
内置电池换个新的

网友:
你换过吗??电池放电后使用正常的

网友:
最好是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周期太长啊!换个电池确定不了!要用很久才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池本身的问题,让客户去换电池

网友:
最主要是 TM 用了这么久才出问题 确实不好搞

网友:
南桥问题,要换南桥

网友A:
换南桥保证能好,我都修好了几台了,

网友:
刷刷bios试吧.........................................

网友:
T440板载U 哪有这么容易换的

网友:
刷bios试试,还不行就是南桥问题,要换南桥

网友B:
建议你改造一个硬复位,下次直接按复位就好。一般内置电池的,复位EC即可。 屏亮,看下背光开启信号呢

网友:
内部程序有问题  最好刷BIOS 电池坏的很少的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论坛上,大多就是说刷bios,换南桥,这货还真不好搞,我旁边朋友维修他遇到过,换主板。电池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改造一个硬复位,下次直接按复位就好。一般内置电池的,复位EC即可。 屏亮,看下背光开启信号呢

就是强制拉低复位脚吗

网友:
拆掉休眠开关或许就解决了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放电好的,但是有时候会返修。也是同样的问题,现在遇到这种问题一律刷BIOS。现在没出现过。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都是放电就拿走用,后面客户有来了,还是放电就好,客户还说电池待机不行,给他换了新电池,到现在没有回来过。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先刷个BIOS看看    故障周期短点就好了  就怕他用 两三个月又回来 麻烦

网友:
大哥我这个就一个cpu  加一个显卡   换CPU就算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保证能好,我都修好了几台了,

没南桥  只有cpu 和显卡        换CPU就算了

网友:
没南桥啊——————————————————————————————————————

网友:
能用几个月再说吧。看看故障会不全变严重

网友(2023-04-01):
12楼的确定桥问题吗?是不是你收费贵了,客户机器就算坏了要不扔了,要不不找你修了,所以你误以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