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6E60HR液晶电视暗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07):
创维46E60HR液晶电视暗屏故障维修

  一台创维46E60HR,8R80机芯,开机背光亮有开机音乐声,液晶电视暗屏无字符和LOGO画面,初步判断屏或逻辑板有问题。

  打开机盖测量发现逻辑板上还真没有12V电压,再测逻辑板上12V与地电阻正常,保险电阻也没烧断。顺着LVDS排线查到主板倍频板上5800-H8K800-0000屏供电芯片U2有输入12V,输出为0V。

  这下找到问题位置了,试短接U2,输入与输出仍是暗灰屏。这下惊呆了,原来还不止是无屏供电引起的。静下心来慢慢思考,再测量LVDS大芯片供电才发现没有电压,这下就有希望了。

  再查LDO-U6芯片无输出也无输入电压,由于没有电路图纸就跑电路一直追朔到DC-DC开关电源芯片U1,清洗表面型号是P3482,查资料U1是块8脚DC开关电源芯片,其2脚输入12V,其它都无,第三脚是输出3.3V/3A供LDO及芯片供电,第7脚是EN直接12V高电平。

  无疑U1已肯定损坏了,手中没有P3482芯片就用功能及参数相近的FR9888直接替代,开机U1输出3.3V了,屏供电芯片U2也输出11.88V到逻辑板上,出现了久违创维LOGO开机画面!

  至此,创维46E60HR液晶电视暗屏故障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