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P-D3连续报警维修

楼主(2018-08-07):
今天收到同行的 技嘉Z87P-D3主板。点开机触发后拼命的连续报警。本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最后量236脚电压供电不正常,采取了飞线给内存。成功开机,,

附带亮机BIOS

网友:
这个也是常见病了,236脚电压低。。。。。。。。。。。。。。。。。。。。

网友:
你接的是236脚吗,

网友:
内存spd芯片的供电电压

网友:
主板刮断线了

网友:
这个主板SPD供电有个保险在内存槽左上角边上 换个保险就OK了

网友:
不过内存报警,捡钱!!!!!!!!!!!!!!!

网友:
不过内存报警!!!!!!!!!!!!!!!!!!!!!!!

网友:
秒杀的节奏,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维修很仔细

网友:
236脚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