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被12V电击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漏电

楼主(2018-08-07):
故障机型:这台7P是同行拿过来维修的。
故障现象:原先是阴阳屏,但是同行误把可调电源打到12V,手机接电源,立马短路跳表了,赶紧拿过来修。
故障分析:我本来以为在这么大的电压下,这手机完蛋了,肯定是大的IC比如大电源,CPU上盖烧坏了。
结果居然只是加电漏电180毫安,而且可以顺利开机。

但是,加电漏电就180毫安,也不行,必须修好才能还给顾客。
维修过程:测试各项功能,指南针,陀螺仪,无线,蓝牙,感光等等都正常。
没办法,用松香法。
漏电180毫安,也不好很明显融化松香,时间一久感觉整个主板都在发热。
反复几次松香法,最后怀疑U2710损坏。

大伙如果不明白英文“ACC”,肯定不知道这个IC的意思。
ACC代表附件。
图纸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降压IC,跟附件有关。

我摘除了这个U2710后,手机加电不漏电了,
手头又没有料板,所以没有去装一个U2710,
维修结果:测试功能都正常,插耳机也可以。
遗憾的的这个附件检测,我不知道是检测什么的。
手机是好了的。

网友:
短接R2711了么

网友:
这个可以短接A1A2吧?

网友:
没有短接。直接空着了的。当时没有料板,修好漏电就直接给同行了。现在想起来是应该短接。但是现在空着,好像功能没有影响

网友:
这个厉害了也许这个电压要求不高,

网友:
真羡慕修苹果机的大神

网友:
o欧的那个家伙可以端接吧

网友:
这个是低电压补偿 ,你试试低于20%会不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