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的大短路,解决后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8-08-07):
最近修到两台笔记本主板,一台神州精盾K360A-B8 版号E350 EVR 10,一台是联想Y470都是CPU供电的上管损坏,造成大短路。更换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就是在WINDOWS滚动条处蓝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更换的场管也是原型号的,CPU也更换过,问题不变。请教论坛上的大神们参与讨论!谢谢大家的踊跃发言

网友A:
联想Y470进系统蓝屏有一个通病就是1.5v转换管容易坏,查查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Y470进系统蓝屏有一个通病就是1.5v转换管容易坏,查查这个

开始就是这个U11坏了,我已经更换过了

网友:
显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