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出独显供电

楼主(2018-08-07):
各位大师好,本人是新手,手里一台y470不出独显供电!板号LA6884P!测PQ803的123脚19.5v,5678脚为0v,4脚19.5v!测PQ801的123脚为0v,5678脚为19.5v,4脚开起电压0.2v,证明没开启!电感PL801上有19.5v电压,南桥bios刷过无效,接下来怎么查?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此机还有一个奇葩故障!主板左边两个usd插口失灵!插u盘或鼠标系统没反应!usd接口5v供电实测4.95v!中间两条数据线对地阻值273欧左右!不知道怎么搞了!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先说这个供电 你都发现了没有开启 那就找下图纸查下开启信号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