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不开机

楼主(2018-08-07):
下午同行拿了一台联想l-ig41不开机的原装主机主板型号是l-ig41不开机。说不通电。一试真的
是不通电。放了一下小电池。也还是不上电。
最近喜欢上了修台式主机板子。直
接上迅维网下载了图纸。查查一下。发现IO没有
复位输出导致不开机。查看图纸也没有上拉电阻
什么的。直接更换IO。通电一试。滴一声就出来了。

网友:
判断问题直接,维修速度可以啊,估计经常修吧

网友:
EC就这么容易坏吗?????我看了几篇帖子全部都是换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问题直接,维修速度可以啊,估计经常修吧

是的。台板有图纸一般都有去修。没图纸。一般不去修。太费时间了。

网友(2018-09-21):
楼主是真的牛逼,.......

网友:
判断问题直接,维修速度可以啊  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新手。从哪里出发?公司电脑都坏。主板,拿去修30块钱。主要拿去麻烦。想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