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PLUS 1.00无CPU供电

楼主(2018-08-07):
接修一台式机,实测无CPU供电,换PQ314解决故障。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这个是个三极管,是CPU_VTT 总线供电正常后发出的CPU VCORE 供电开启信号,经过一个电阻,两个三极管后发送到CPU芯片的EN开启脚。

网友:
现在是旺季,忙得像狗,能看懂的就看懂,看不懂的我也没办法了.真的没时间去那么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