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一体机通电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8-08-07):
  昨天下午7点接的机器,三代I5独显,故障通电按开机键无反应,客户递过来的时候说是插电源按开机键没反应,问我是不是开关坏了,不多说先当客户面拆下屏然后测开关键是好的,推断可能是主板短路或者漏电保护,给客户爆好价格开修:
  苹果主板通常会比其他牌子的主板难修,所以修这样的机器需要个几年维修经验,图纸就不找了,找了我也没多少时间来分析,2016年的时候这台机器在我这里修过,当时故障账本上有记载为通电大短,主板有电容烧糊导致主板表面铜皮破损和断线,挖干净以后处理好损坏的位置飞好线亮机客户一直使用了2年多,这次问题比较复杂,先看版号 ,待机3V 5V短路了,拆掉待机芯片以后还是短,看图 芯片为62383C HRTZ,拆掉3V 5V低端管测得3V低管导通更换以后正常,5V低管D极还是一样短, 移除主板上跑得通的所有电容还是短,注明一下:3V 5V短路阻值1欧,所有必须要有个很牛逼的万用表才行,3V正常以后再慢慢查5V,最后查到USB接口雷电接口处电容短,心里惊喜了下 下面那些芯片下发短路电容摘掉后不短了,爽了,简单装起来准备试机 ,通电按开机键大概5秒风扇转了以为会亮机,没有听到开机咚的一声,15秒左右的时候主板反面冒烟了,断掉电源拿出主板一看CPU下方的铁壳管烧黑了,这个忘记拍图了,摘下看到焊点比联想V470常用的铁壳管多2个焊点,问了X宝一圈13一个咋这么贵呢,而且可能还不一样,怕定会来不行耽误时间,客户等不了,没有图纸定义,测了下引脚发现内4焊点有3个点相通,微信上请教了饼哥以后决定尝试用Z470常用的2脚铁壳代换试试,之前是这样 取下以后看到没里面4个点 ,歪着焊一般可行但还是怕焊短,直接飞线吧,飞好以后是这个样子 ,焊这个要先焊外壳然后里面2点要一起点,要不然随便点哪一个另一个就会融焊,再用导热软垫把铁壳管包裹一下来导热,不然时间长了线会脱(毕竟没焊在主板上面无法散热)。
  随后简单装起来试机,装好风扇和喇叭先不接屏看看能否有开机声音,通电果真咚的一声响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情况无法分析,原先4脚铁壳烧黑只能推测为老化和性能不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再换10个还是会一个个烧掉,这里不具体去分析了,干维修的遇到想不透的事情多了,咱不纠结了,修好收钱就行,时间就是钱钱钱。。。
  装好主板和屏幕晒个图 ,再晒个亮机图 。收工,算了下维修时间从拆,修,装好大概2个小时吧,中途有其他事情耽搁了一会。
  顺便打个广告:本店在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这边,有需要维修笔记本电脑,一体机,超薄IPS显示器,电竞显示器,带鱼屏显示器,机器保养和安装苹果系统,改双系统的可留言,谢谢大家。
  很久没有发帖了,一直很忙,不过只要有时间了我会慢慢把平时觉得有参考性的维修经验慢慢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哥 我现在转行回来荆州做汽配 了,有空去里看里里  做了多年维修对维修人有新切感 这个地方应该是CPU 供电 一体机是用台机CPU 苹果CPU 又是高配 这样改风险很大啊,如果确实不愿意等配件,可以找料板CPU供电MOS管把整个PCB剪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 我现在转行回来荆州做汽配 了,有空去里看里里  做了多年维修对维修人有新切感 这个地方应该是CPU 供电  ...

这个小铁壳子正常情况找不到一摸一样的,以前没这么改过,很少遇到苹果一体机上会烧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铁壳子正常情况找不到一摸一样的,以前没这么改过,很少遇到苹果一体机上会烧这个东西

我的意思,是把普通主板CPU边上的 MOS管和PCB板一起剪下来,再飞线,飞线尽量短粗   像你这个地方 这样飞铁MOS管,返修可能性很大,烧CPU 的可能性 也有

网友:
老哥这波比较厉害了

网友C:
散热不好,容易返修,还容易烧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不好,容易返修,还容易烧u

不会返修的,贴好导热软胶就可以了,V470板子烧掉点的都是这么搞的没返修过

网友D:
苹果笔记本料板是一样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笔记本料板是一样的不

反面4脚跟2脚不一定通用,但是只要主板上焊点3点相通那就可以代换了,别焊反就行了,再用导热软胶做好导热

网友:
修过两台,吹热了就好了,凉了就不行,最后订货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不一定用铁壳MOS管啊,那个很喜欢烧,也有试过用其他管飞线。飞线的话其他的管也许更安全。

网友E:
这个乌龟壳 发热量很大的,这样改过,不会烧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乌龟壳 发热量很大的,这样改过,不会烧坏吗

不会的,散热做好就没事了,飞线用拆机废的屏线即可

网友F:
我有一片这主板,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片这主板,花屏的

这显卡背面的2个大贴片电容取掉就好了,修了几台

网友:
最好还是用一样的 万一抗不了多久会返修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只是不知道这样焊接 时间久了会不会返修。个人感觉着这种小铁盖 不如普通的场馆耐用

网友:
这样改的管子耐用吗。会不会发热再烧

网友:
铁乌龟壳子放长线钓大鱼·········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我没改过下次改改试试

网友:
我比你幸运 我的就电容问题 ,同一个地方

网友G:
苹果的机器发热量很大的就怕用不住 普通的机器还可以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的机器发热量很大的就怕用不住 普通的机器还可以
‘’

不要紧,这个线低于70度不会脱焊,用导热软垫贴上去最多50度

网友:
老司机啊 着线飞的666的 什么时候才有这样水平

网友:
铁壳MOS很喜欢烧 还说稳当点好                      。

网友:
还是稳当点啊  返修更费劲 费功夫

网友:
你这样飞线怕是不稳定吧,热量会不会散不掉

网友:
又是这个铁壳子,前几天修本本就是这场管,运气好能拆一对。要不然又要上某宝找马大叔了。

网友:
我以前也维修过             我在贴子就有

网友:
铁皮壳不太好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样的好 资料要经常发

网友:
这板子和我修的V470的管子差不多,我那是拆掉显卡供电的一对,人家用到今天也没来返修,里面小点是G极,外面壳子是D极,在板子上一量就知道了,三个点连在一起的应当是S极吧。忘记了,当时我还量的。这破管子一大一小。

网友:
这个真是通病吗,我怎么没修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8-09-11):
这一波厉害  有想法有作为  直接把他线接出来焊接  666

网友:
这个铁壳管散热不好的话还是容易坏的

网友:
铁皮管发热,铁皮通病

网友:
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不返修的话                                这样还是可以的                 ·

网友(2018-11-04):
没修到过

网友:
厉害 再大的困难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网友:
只看见懂得一声,下面的看不见。。。。。。。。。。。。。。。。

网友:
这个小铁壳子正常情况找不到一摸一样的,以前没这么改过,很少遇到苹果一体机上会烧这个东西////

网友:
不好弄得.

网友:
苹果的一体机拆起来还可以,但来修的并不多

网友H:
会不会发热再烧,这样改的管子耐用吗。
liutianyu
很耐用的,贴好散热片就行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发热再烧,这样改的管子耐用吗。
很耐用的,贴好散热片就行的。。。。

网友:
感谢老铁 分享, 0.2元 超值。 加油

网友:
稳定性够呛 不过撑过保修期应该没啥问题哈

网友:
老哥这波厉害了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样改的管子艺高人大胆而且还做了散热 换句话说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网友:
苹果一体机上次的话 记得有电源板坏的

网友:
我试过用其他的MOS管改发热量更小

网友:
也是 只要好用就ok 发帖不易 支持下

网友:
短路这个问题好像是一个通病了,我都修到好几台了

网友:
又是铁壳的问题, 这铁壳是不是因为太热了,所以容易烧

网友:
好用就是硬道理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