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Q9W5 开机背光亮一下 熄灭 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07):
中午接修一台明基Q9W5  19寸LCD显示器,故障是通电 开机屏幕亮一下立马熄灭,用手电筒可以看到屏幕显示内容。
留机检修。
拆开未发现电容鼓包。通电测量5V正常,此机没有12V 直接25V, 开机25V正常然后屏幕熄灭电压会掉到14V 然后又上升到25V稳定。
但是背光不会亮了。怀疑35V滤波电容容量不够拆下来测量有440uF,基本正常。然后用点灯条的测量4根灯管都正常 同时点亮也不会熄灭。
锁定电源板。论坛有一个和这个故障一样的,没有解决  下面都回复检查TL431 和光耦,我直接换了后故障依旧,不想为这几十块钱浪费太多时间。
准备改LED  但是LED 恒流板写的输入12-24,这个是25V,而且这个电源板也没有标注 ADJ 和ON/OFF。在仔细检查下 发现高压接口有个3KV 15J
瓷片电容黄色的有点变黑,拆下来测量 没有容量,另一只有15pF,找了一堆费板子 只有蓝色的3KV 10J,管他呢 换吧。  换了以后就正常了。目前已经拷机30分钟  ,应该算修复了。
以后大神遇到类似的  可以检查下接口的几个高压瓷片电容。

这是已经换好的时候拍照的,

光耦和431误杀了。 电容才是罪魁祸首

试机亮机。

拷机中

网友A:
陶瓷电容损坏引起的不显示,导致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瓷电容损坏引起的不显示,导致不显示

应该是高压保护,他还在显示 只是背光关闭了

网友B:
直接改led,稳定,维修速度还快

网友:
是高压口出来电容。。。有时也遇到过坏

网友:
还是要换灯管的     上LED吧    这个还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led,稳定,维修速度还快

这个是25V供电 而且会跳,改LED不好使

网友C:
蓝电容坏的不多  不过几年下来我收集了一盒子蓝电容,有几款显示器通病3D3KV

网友:
改过很多LED的发现有些不好改,里面空间不大的都不好改,还是修好原电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电容坏的不多  不过几年下来我收集了一盒子蓝电容,有几款显示器通病3D3KV

以前都是直接换LED,这款电压25V不好换  所以才折腾一下

网友D:
感觉 LED比LCD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 LED比LCD容易坏

LED我开店2年多 也就换了5个左右。目前没有返修,但是基本都不能调节亮度,而且有的不均匀

网友:
换了几百个LED好几年都没有过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