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07):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

【维修过程】

  接到机器,客户描述进水不开机,于是直接拆机用电源适配器上电测试,能正常触发,而且电流能上到1A多,这个电流已经是正常开机的电流,怎么说不开机呢?把屏装上仔细观察,原来是能显示无背光。

  把板拆下直接查看背光部分,很明显,看到背光芯片处有进水发霉的痕迹。

  先更换背光芯片,再装屏上电,故障依旧还是没有背光,难道是背光没换好吗?但又想到万老师经常说的“不要怀疑自己” !还是乖乖的查电路吧!

  在背光芯片边上那一排电阻,测到背光芯片的供电1.8V和边上背光升压电容17V都正常,这说明背光芯片是好的,最后查到原来显示接口座子那边,发现显示接口座子第二脚PP_LCM_BL_ANODE也被腐蚀了,此脚正好就是背光供电脚。

  取下来显示接口座子,在FL2024电感处飞线到第二脚。

  上绿油、上锡再把座子装上,装屏,开机亮屏正常,至此,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有显示无背光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 无背光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网友:
进水机器要么很好修,要么修不好。关键眼神,
要好。

网友:
这种进水机我修过多个,进水后显示座输灯控入脚先腐蚀掉的,灯控很少坏,因为还有二极管在保护。通常阻值正常的话直接加焊底脚就可以了,座子都不用换,除非底脚全没了,没有也可以从旁边飞线到里面去。

网友:
手工好  灯控芯片感觉怪不好焊

网友:
幸好没烧东西..............................................................

网友:
我一般是先查座子的,谢谢楼主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