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 系统不能用键盘

楼主(2018-08-07):
机器问题本来是保护隔离不过。喊了PQ306可以开机了。键盘进BIOS也能使用。但是进PE 不能用。进不了系统  想订一个EC测试下。有些说这个芯片有程序。有些卖芯片的说没程序。说程序通用的。 搞得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通用的。 有换过这个EC的朋友没。到底代程序不

网友:
有个别机器需要把触摸板而装上它键盘才能用,你尝试一下这种方法。 我之前修的我类似的机器就是大四下可以用,进系统就不能用,最后发现是触摸板,没有接,接上触摸板才可以用的。

网友:
G50是 8586的ec? 这个是带程序的

网友:
ec型号也不说还得帮你看图纸吗

网友:
键卡键也会这样,把键盘拆了用万能表短路试下

网友:
9012.   8586   都是是带程序的,看你的EC啥型号。

网友:
花了30块 订了EC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有些卡键会这样,你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还有 部分   电容的

网友:
看下键盘对地阻值可正常,好像这个EC带 程序的,买个剪板的EC回来换

网友A:
BIOS 或者IO 有问题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或者IO 有问题  你试试....................

就差桥没有换了。机器没有搞好。给客户了

网友:
我还想说换个试试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