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6SWIFI打不开 漏电严重

楼主(2018-08-07):
6SWIFI打不开 漏电严重 上次看到一个帖子说是一个电容漏电 有没有哪个同行有这个WIFI芯片电容的位置
WiFi打不开
WiFi
芯片

网友:
这种一般是wifi芯片本身损坏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哟。

网友:
如果不换wifi模块,单拆电容,会影响信号

网友:
手摸一下WIF是不是很烫,烫的话就是芯片坏了不烫就是电容

网友:
上电大电流一般是内部电容问题,能开机打开WIFI或WIFI灰色都一般是内部芯片坏了。

网友:
先换个WIFI嘛

网友:
以前有个贴子是把WIFI磨开把2.5G通道拆出来的,你去搜一下

网友:
就是WiFi边上的最大那个,板子竖着放着,wifi左下脚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