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手机主板藏着这么大的秘密?看完小白都能横扫华强北

楼主(2018-08-07):
iPhone手机主板藏着这么大的秘密?看完小白都能横扫华强北

  这是咱们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采购来的一些iPhone手机主板,每月我们都会采购大量的主板,供学员们用来练习手工。这些主板有焊接板、拆机板和ID板,它们都有什么区别,如何区分呢?下面带大家认识一下。

一、焊接板:也叫练手板

  这学习手工中,我们需要用到的板叫做练手板,也叫焊接板,上面的芯片大部分是没有用的。市场上整个练手板、拆件板,只有6代、6S、7代的,很少6P、6SP、7P的。

电击主板:

  就是电击过的主板,上面的芯片有用的都被拆掉了,大部分都是没用的,这种板不能用来拆件,只能用来练习焊接,主要用来练习焊接CPU。

打孔板:

  一般也是用来当焊接板用,但是它的上面有一些芯片是可以用的,只要没打到的芯片,大部分是可以用的。

  两种叫做焊接板,也叫练手板,华强北市场价:10几元左右

二、联机板

  所谓联机板,就是手机硬盘被拆了,这个主板链接尾插,在电脑是可以开机的,这种联机板可以用来练习CPU,就是把CPU拆装以后,是否还能联机、刷机。

  6代、6S的联机板价格:20元左右

  7代
的联机板价格:15元左右

三、故障板:也叫拆件板

  故障板就是不能开机的,有的是能开机,但是不显示等有故障的主板,但是主板上是不缺件的,可以买来练习维修,就是把故障修好之后,它是可以开机的,但大部分是在激活界面,有的在密码界面。而且会有ID,但也修好之后,刷机是没有ID的。这个是靠运气的,不是每次都会如此幸运。

  这些很多都是来自国外的手机主板,当手机不用了之后,会把ID取消掉,但是没取消之前,他们查出来是有ID的就会取消,买回来修好之后,一刷机就是没有ID的。

  在实际维修中,联机板和故障板买回来都是拆件用。

6代故障板价格:20~30元

6S
故障板价格:30元左右

7代(Intel )
故障板价格:50元左右

7代(高通)
故障板价格:60~70元左右

四、ID板

  在咱们迅维实地培训中心这种板是用来给学员考试用的,这种ID板用来记录序列号,创号。在实际维修中,ID板是用来搬板用的。比如:板层断线、进水腐蚀很严重、主板摔断等。

6代ID板价格:30~40元(看成色)

6S(16G)ID板价格:40~50元 (不建议买16G的,最好买64G的)

6S(64G)ID板价格:100元左右(128G价格差不多)

PS:6S之后的ID板,最好买硬盘大一点的,硬盘可以留着扩容。

7代(Intel ):60元左右

7代(高通):100元左右

7代(
128G)价格:150左右

  在ID板中,带“P”的价格就比较贵一些,6P的80~100元左右,7P的在200元左右。

  大家去华强北“扫荡”iPhone手机主板的时候,可以要记住了哟!

网友:
好文章,对我等没见识过华强北的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电击板网上卖的都少,有时候买的板子回来器件不能用估计就是电击板充数的。

网友:
佩服   我也要了解了解  以后买板不上当。。。。。。。。。。。。。。。。。。。

网友:
牛,还有这么多套路,十年出差,到华强北,真是开眼界啊,那会TF储存卡是用麻袋装的,那会我记得512MB的算大的了!!对喜欢维修喜欢捣鼓的人说那是天堂啊!

网友:
分这么详细啊

网友:
现在淘宝闲鱼卖的板估计都是故障板拼件修来的吧,还是无指纹估计是主板运输途中混乱了的,这样他们卖的单主板价格都有二手机的成交价了,比如6sp的16g带指纹就卖到了950块,多花点时间950能收到成色很好的6sp了。而且到手的单主板还可能会有光感和距离感应的和一系列故障…

网友:
学习了,这么多主板,套路深啊。

网友:
有出售吗

网友:
我要一块6sp128g的ID版可以吗

网友:
看来可以买点帮障板回来练手了,平时顾客的少了点。

网友:
买买买,修好了卖卖卖!

网友:
市面上故障版也是有ID的,因为不开机都能查到那个板套件有没有ID,如果没有ID就会被人修,最后修不好的只要不是确定套件坏的,都会被打磨装到ID板去。只有确定套件是坏的才会在档口几块到几十块去销售。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哥牛逼了

网友:
实际价格小店肯定买不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
买点拿来研究不错,楼主有熟悉的渠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