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想哭的维修

楼主(2018-08-07):
接到一台联想的B460的机子,一看就想这一定是通病,铁管子坏了,最多加一个CPU,可以秒杀,和客户说了一通,拆机,一看,没有问题,这下子就晕了,只能按步来了,上电,0.23待机,明显很高,用手模发现51123芯片很烫,果断换掉,加电还是一样,这下子想死的心都有了,难道后面有问题,经过一翻测测量量,发现3.3V偏低, 图中的两个小电容有点不对,不是测出来的,是看出来的,有点点和别的不同,拆了,奇迹出现了,不短路了,机子启动了,运气不错,装机测试,一切OK,看样子修机子还是要多看,多看,多看

网友:
小电容电路引起待机芯片拉低导致不开机

网友:
有一个坏多,两个都坏很少见

网友:
直接烧鸡大发搞定就可以、。看有时候会看走眼。

网友:
想哭的维修?  想笑吧

网友:
是的,近乎秒杀了吧

网友:
好眼力一次看两个,楼主厉害了。。。。。

网友:
没看出来是哪两个小电容。。。。。。。。。。。。。。。。。。。。。。。。。。。。。

网友:
这个没有楼主说的那么严重吧,夸大其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