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936焊台出问题了

楼主(2018-08-07):
先是在闲鱼买的白光936手柄,到手的是烙铁芯有一条槽的1321发热芯,而后从家中找到了一只有24V输出的德力西BK-100变压器,然后就想DIY一台恒温焊台而去淘宝买了一块936控制板,到手组装好后却出现了问题。打开电源后灯正常的闪一下灭掉,但是当扭动电位器调温时灯不亮也不加热,当电位器拧到头时灯才亮,然后就开始不停地加热,都把烙铁头烧红了还在亮灯加热。请问这是拿出的问题呢?

网友A:
我有一个安泰信的是可控硅坏的

网友B:
只直报废,去淘一个快克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安泰信的是可控硅坏的

重新又买了控制板,祈祷这次别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直报废,去淘一个快克焊台

只是自己有变压器了,再买一台焊台舍不得毛爷爷了

网友:
祝你好运顺带能问一下下载分怎么加呀?能充值吗?

网友:
936烙铁芯有1321,1322之分,同样控制板也有区别,主要因为两者温度传感器不一样

网友:
看起来像是温控部分出问题,你先测量一下发热芯的阻值正常吗?1321芯是热电阻的感温探头,发热芯几欧,热电阻几十欧。如果能加热不受控烧红一般热电阻或者控制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