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第一次发求助帖,一台联想E42-80板载内存如何屏蔽

楼主(2018-08-07):
联想昭阳E42-80 i5六代的板载CPU,电脑不定时蓝屏,插槽内存和硬盘以及其他所有外设全部排除了,发现内存占用40%以上几乎会蓝屏,所有把板载内存全拆了,插另一个内存不亮了,所以求助屏蔽方法,附上原机备份BIOS,希望修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参考asus的试一下

网友:
应该也就4颗吧补上不更简单

网友:
找不到方法就换颗粒吧。有钢网快的很

网友:
只拆颗粒不行吧,还得把对应的ic拆了才行,不然还是识别有内存

网友A:
由于DDR4机型修得太少,DDR4 SPD在各品牌BIOS字节大小不一,水平有限,没办法可靠测试,成功或失败都请回复.
附件超过8M所以分开压缩,只须下载1个,不成功再下载第二个.未真机测试,由于你上传的BIOS是可以亮机,所以使用的是你上传的BIOS修改.

网友:
                                不行买颗粒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DDR4机型修得太少,DDR4 SPD在各品牌BIOS字节大小不一,水平有限,没办法可靠测试,成功或失败都请回复.
...

经过测试第一个不行,第二个可以屏蔽板载,插槽4G可以亮机,但要命的蓝屏故障还是存在,还是要谢谢大师的BIOS

网友:
测试了不行,插入插槽内存也不亮,还是要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测试第一个不行,第二个可以屏蔽板载,插槽4G可以亮机,但要命的蓝屏故障还是存在,还是要谢谢大师的 ...

你可以把蓝屏代码和图片发到帖子上让大家给你看看,

第一可以先测试硬盘是否正常,第二测试内存是否正常,之后可偿试先在PE下10分钟左右是否正常,
第二装Win10或(win7,如果可装),不装驱动不联网是否蓝屏,然后再安装芯片组驱动,重启测试正常后再安装声卡,重启再安装网卡,再安装集显,重启再安装独显,一个一个测试是哪个组件造成的,

其他就,重新刷个原厂或合成BIOS.或检查其它问题.

网友B:
内存硬盘外接设备全都排除过了,win7和win10的原版系统都试过几个都会蓝屏,而且蓝屏代码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硬盘外接设备全都排除过了,win7和win10的原版系统都试过几个都会蓝屏,而且蓝屏代码不定

这种的也没好经验,有示波器就测测各供电稳不稳,换过其它DDR4内存,或刷原厂BIOS,或在不能换板的情况下,着如果客户愿意承担风险就接近无铅温度加焊CPU.

网友:
win7和win10都会蓝,各种代码,外设和独显连板载内存全部禁用还蓝,有点无语了,怀疑板载CPU问题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多可以屏蔽内存的 联想的还没试过

网友:
你这个 CPU干一把

网友:
我今天刚好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开机装系统蓝屏死机,怀疑内存问题,买颗粒60一颗,本来想买两颗后来想想还是买一颗吧,一颗一颗换最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压根就不是内存的问题,妈的,搞了一个多小时,白搞了,是显卡显存坏还是U坏,搞不清楚了。

网友:
上 内存条 测试软件 扫描,看下颗粒是否有坏道。。。。。。。。

网友(2018-09-21):
我遇到一台跟楼主的一样故障,把板上内存屏蔽了,插上内存一样的故障,进PE都进不了。估计是U的问题了,这种U不好换,价格也贵。

网友:
华硕的和宏基的,我屏蔽过内存,是可以的,联想的,还没有试过,一般都是改ID的三个信号的高低电平来确定是使用哪种品牌内存颗粒,和关闭板载内存使用外置内存的。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吗?的法国德国法国和他

网友:
有图纸了还好一点,没图纸只能瞎摸索了

网友:
内存颗粒只要机器bios还引导,建议dos下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