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471 不触发 有待机

楼主(2018-08-07):
宏基E5-471 同行拿来的,拿来不开机,说有时电池能开,上电试下,0.06开下掉到0.04没反映。 拆开吧,测3V 5V 有 开下机,3V 5V 马上掉下,测下51225工作条件,都有,保护了,换个芯片吧,换了还一样,,看见两电容,电解的,想想这个爱坏,果然换了正常了。

网友:
这种电容有示波器一抓一个准

网友:
S5信号 看下

网友:
一般先换电容

网友:
没短路就拆电容

网友:
经验丰富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哦。

网友:
如果不是短路的,或者有时有待机有时没待机,又或者瞬间有待机电压的,我一般都喜欢换滤波电容

网友(2018-10-19):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
你说的是 3V5V滤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