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V星P106-100挖矿显卡

楼主(2018-08-07):
哪个老铁维修过V星P106-100 MINER 6G矿卡,这个卡不能安装驱动,有时装驱动蓝屏,哪位老铁有BIOS资料,我刷bios试试

网友:
有线路图、位置图也行,

网友A:
看起来应该是核心问题,加焊G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应该是核心问题,加焊GPU试试

嗯,我试试看

网友:
小心,注意温度,别干死了

网友:
显卡很难找到图纸的,先加焊GPU试试吧,BIOS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