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 想ih61M V4.2不触发

楼主(2018-08-07):
SYSVSB_OFF这个一直为5v高电平,换了6776F 好了,可是用了2天,又变原故障了,
sysvsb_OFF这个信号有变高了,导致Q48无输出,在什么前提下 sysvsb-off会拉低?难道还是IO挂了?bios确认过了OK。
望大神指点一下了。

网友A:
RSMRST#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信号呢,,,,,,,。。。。。。。。。。。。

RSMRST#为低 肯定不正常,这个SYSVSB_OFF和RSMRST 是不是需要前者先为低,后者才能有3VSB上拉作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