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470D 4D挖矿显卡

楼主(2018-08-07):
蓝宝石RX470D 4D挖矿显卡,装不上驱动。。。各位老铁知道不知道,这个卡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核心问题  GPU加焊下

网友:
对的,CPU核心加焊下
你不加焊用风枪吹一下试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矿卡啊,加焊吧,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认出驱动但是个叹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认出驱动但是个叹号

是的,能认出驱动,驱动感叹号,错误代码是43,但我有一片同型号的好卡是装驱动没问题的,所以不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C:
矿卡百分之九十九是改过BIOS的  用普通的驱动是装不上去的  装上了也还要打6卡补丁  要不然是会显示感叹号的

网友D:
加焊看,应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矿卡百分之九十九是改过BIOS的  用普通的驱动是装不上去的  装上了也还要打6卡补丁  要不然是会显示感叹号 ...

嗯,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看,应该能好。。。。。。。。。。。。。。。。。。。。。。。。。。。。。。。。。。。。。。。。。。 ...

好的,谢谢。。。

网友:
矿卡。。。加焊试试吧

网友B:
多谢大神,BIOS确实被修改过,用开机的卡保存BIOS,刷到这个卡上就能装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神,BIOS确实被修改过,用开机的卡保存BIOS,刷到这个卡上就能装驱动了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都是迅维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神,BIOS确实被修改过,用开机的卡保存BIOS,刷到这个卡上就能装驱动了

能给个 开机的卡保存BIOS不?

网友:
兄台 显卡BIOS可否发一份出来  手里有2片全部12V短路 修好之后 能认到470 驱动挂不上

网友:
到是修过几块显卡打不上驱动是GPU虚焊的,要看风扇运作还正常

网友:
我的显卡修好了 打不上驱动是被改过BIOS 重新打个ATI补丁 驱动就上去了

网友:
打不上驱动一般是核心问题,这基本是矿渣了

网友(2018-09-26):
我有好多块 讯景488 和588 有的能装上驱动。有的装不上驱动。既是装上驱动了。也不能挖矿。也挖有的花屏。有的就黑屏了。还有的就直接死机了。这是不是都给GPU有关呢。

网友:
的确是改过BIOS的,ATI的显卡,如果改动过BIOS,驱动程序发现后,就不会加载驱动,刷回原版的BIOS就会正常,前几天就刷过一块蓝宝的RX560卡。

网友:
矿卡 GPU 不耐焊 ,说不好一焊就不亮 了,

网友:
加焊一下核心 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这种矿卡十有八九是gpu虚焊了,强势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能认出驱动,驱动感叹号,错误代码是43,但我有一片同型号的好卡是装驱动没问题的,所以不是驱动的 ...

有个感叹号,代码43是驱动不区配吧,不要装最新的驱动,你估计卡是什么年份的,就装相近年份的驱动,我手上有张GTX650就是这样

网友:
矿卡就加焊试试喽。。。。。。。。。。。

网友(2018-11-06):
不能挖矿给GPU有关.。。。。。。。。。

网友:
上不了驱动多半主芯片问题 我一直不敢动那个主芯片 温度掌握不好

网友:
能说啥加焊,,BGA的这一些坑,,都是坑人的,,一点维修基础经验都没有出来指点,不是坑害楼主,技术不到家骗分的 新款显卡还没有见过脱焊的,只要不超过3年的东西,就算天天挖矿3年都不见得有几个是BGA问题

网友:
楼主能否给个BIOS。一样问题 mk0128@126.com 多谢

网友:
请问大神们都是在哪里下载BOLS程序的啊

网友:
矿卡,超频   改bios,高负荷,暗病多

网友:
GPU或者显存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