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3V5V问题

楼主(2018-08-07):
由于没有图纸什么资料都没有、想未接一个3V5V小板、但是淘宝没找到、哪位知道可以说一下吗、谢了

网友:
还没有见过!不过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想法制作一个

网友:
淘宝有卖的  不过你可以找个别的板子 把3V5V那剪下来

网友:
类似这种

网友:
都是自己剪的把

网友:
电源、地、3.3V、5V、、开启5个脚

网友:
不出3 5 还有这种强行改装法来修么....!?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没有这样干过。

网友:
找到了分享一下,淘宝链接给大家

网友:
显示器12V转3、5 V的小模块很多啊!!

网友:
这样改会不会影响的,不出3  5V从没这样改过

网友:
显示器上用吧,笔记本还真没弄过的,地方太小了,

网友: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外接的能稳定嘛,别过几天再返修。。。

网友:
自己从板子上剪。。。。。。。。。。。。

网友:
笔记本这样改待机电路怕是不稳定把

网友:
原来板子上是什么芯片,然后把小板买过来,有接线说明的,按方法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前改过E420的,买的小板,很稳定,一年多了没返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4488-1-1.html

网友:
你这板的3V5V很好修嘛何需接小板????

网友:
哈哈,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不过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