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帮着看看这个场效管正常不?

楼主(2018-08-07):
俺是菜鸟,请帮俺看看这个PQ14是不是正常啊?
非常感谢了!!

网友A:
只能说保隔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种场管 你若是真不能判断是否完全正常 找个换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保隔电路有问题

是不是目前这种电压表明电脑是不正常的?那我去找保护隔离电路。谢谢!

网友:
G-S电压持平 肯定不能导通的

网友:
此前从楼测试数据来是正常的,如果G极是6-9V的话5678还是输出2V的话就不正常了

网友:
1:万用表测 123   与 4   若短路   PQ14  问题。

2:万用表测 123   与 4   若不短路   追查  DC_IN_MOS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