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ACER 4352不开机通病,秒杀。

楼主(2018-08-08):
ACER 4352接上电源,不开机,电流在0.035,拆机查待机电压3V和5V没有,这种状态,直接换待机电压3V的电感旁边电容,或连5V的电容也一起换。
电流0.016,待机电压出来了3V和5V,秒杀。

我遇到三次了,第一次走了好多弯路,差点干待机芯片。看了论坛里好多都是这种没有待机电压,是通病了。

网友A:
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吧   那两个电容换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吧   那两个电容换了还不行

发给楼主
哈哈

网友B:
是那种固态电容吧           宏碁好多版都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种固态电容吧           宏碁好多版都这问题

35V的能是固态电容?

网友:
好像好多机器像联想 DELL之类的都有35V待机芯片换电容的事情

网友:
电容测都不用测,直接就换?这样的修理到底意义何在?

网友:
电容坏的最多了 通病捡钱

网友:
我的待机芯片  滤波电容   EC都换了还是不行   线性正常

网友:
这个是老通病了,遇到过很多台,现在遇到这种电容就无待机就想换

网友:
楼主秒杀捡钱啊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有个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
楼主 有空帮忙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