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开不了机,开机跳变以后,又恢复0.016a

楼主(2018-08-08):
待机

看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解决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现象描述的不清楚,电流上到多少掉到待机? 是一点点变化还是能上到0.3a左右? 要是一点的变化按照不通电的思路修,要是能上到大的一点电路按照缺电压 后级短路思路修

网友:
现在的集成度太高了  一般我都认为是CPU问题

网友:
这个大神也帮不了你。。。。。。。。。。。。。。。。。。。。。。。。。。。。。。。。。。。。。。。。。。

网友:
你这个图看不懂,要有电流跳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