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一体机通电不触发通病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08):
联想B520E一体机通电不触发通病故障维修

  客户说机子坏了后放了有段时间,现在要用,打算修好。故障为通电不触发,打发走客户后拆机。修过类似一体机的都清楚这些机子烧硬盘线属于一个通病,导致12V、5V电路短路。我直接把硬盘线拆下来一看果然是烧了的,原本以为把线换了就好了,结果这个通病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图片是论坛一位师兄的,原机的早扔了,忘记拍了,烧的情况都差不多。机器是那种内置电源,和台式机的电源定义一样,不过没有那么多接口,只有8针。

  首先拔下电源测量绿线有待机5V,短接后电源风扇能转,看来电源是好的。保险起见还是在台式机主板上拆个座子焊几根线测试下。

  插上主板通电后测得绿线没有待机5V,拔了后单独测量电源绿线是有5V的,确定是主板把电压拉低了。找来图纸一看,待机5V要经过一个PU2转换芯片出待机3V电压,型号为SY8033BDBC,后面出的+3VSBP相当于笔记本的线性3V。

  断开PJ2后电源的待机5V有了,看来就是PU2拉低了。直接测量10脚和2脚已经直接通路了,看来后面还有短路才会造成这样。再断开PJ1后+3VSB电路短路,果然是后面造成的,不忙把PJ1接上,我先把PU2换了然后上电,+5VSB和后面的+3VSBP都出来了,心里就有底了,然后就是烧机大法。烧出了待机芯片、EC、网卡,意料之中。都换了后+3VSB电路不短路了,接上PJ1,通电后+3VSB电路稳定3.3V,按开关机子触发了,待机芯片的5V、3.3V也都出来了。

  虽然电压出来了,但是没有显示,然后就开始测量主板的每个电感。测到PL26没有电压,打电感阻值只有2。看图纸是给显卡、显存的1.5V供电,发出电压的芯片是PU17,还是SY8033BDBC,看来也是短路了。

  按照之前的操作,测量10脚和2脚也是直接通路了。换掉后断开PJ30,上电触发测量电感PL26已经出1.5V了,然后烧机大法烧+VRAM_1.5VS电路,有颗显存发烫,保险起见就把显存都拆掉后再烧,显卡也发烫,继续拆掉后没有大电流了。接上PJ30后+VRAM_1.5VS电路也出来了,后面没有短路的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换显存和显卡。显存在笔记本主板上有一样的,直接拆,显卡在芯片商家订了一颗。到货后都换上,触发后看到显示了,一阵欢喜,结果再看花屏。

  这样的花屏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怀疑显存没焊好,或者在笔记本主板上拆的时候温度高吹坏了,就先加焊了下结果还是一样,那就只能怀疑自己把显存吹坏了。由于没有一样的显存可以拆了,打算订显存,不过后来发现主板上的显存型号和图纸上的不一样,主板上的是现代的显存,图纸标的是三星的。按照图纸显示的型号找了下笔记本主板,还真有。

  这次不用热风枪,上BGA拆下来换上有铅锡珠。不过焊在主板上还用的热风枪,这次温度调低了。焊好后再次触发,花屏已经不这么严重了,只有些许的小花。害怕又吹坏了,焊接的时候时间短了点,然后重新加焊了下怀疑的显存后触发显示正常了。

本文作者:不识电路图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我们这现在都还有一台,烧的东西只比楼主多一个。。。屏也烧了。。。

网友:
直接换就可以,那条线

网友:
楼主在牛A和牛C之间。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哈哈  这个我也修过好多 确实是通病  烧硬盘线  我都是用台式机电源 剪接口 改的  我觉得没必要换原厂的  改了也未必比原厂的差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焊显卡 把显存搞虚焊过    。。。。。。。。。。。。。。。。。。。。。

网友:
换了线下次还会不会出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一体机烧硬盘接口感觉 是通病来的,我也碰到过一台。。。。。。。。。。。。。。。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我们这现在都还有一台也烧了

网友:
修过不过换线就好了,没坏别的地方,呵呵

网友:
哇一体机一烧就一堆东西,真可怕!是联想主板电路设计问题?还是一体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烧硬盘线是什麽引起的啊?散热不好还是线质量问题的?

网友:
楼主在牛A和牛C之间。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请问楼主 你收了客户多少钱啊  坏了这么多 又是坏显卡有是坏显存  还有那么多芯片

网友:
大神修机器是牛逼

网友:
换线会不会省力些。。。。。。。。。。。

网友:
修过几台一体机,没碰过这种通病,学习了

网友:
这个通病,害得这个机器烧了这么多的芯片,这样修下来应该成本很高吧,如果真是有人说的屏也烧了,那这个机器没有修的价值了吧,这种情况也不太好给客户报价,对吧?

网友:
这个真心坏的不少,楼主好有耐心啊,换做我早就烦了

网友(2021-02-01):
烧硬盘线确实是这机子通病,当初联想的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