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G 触摸板不管用!

楼主(2018-08-08):
刚开始这个机器主板有问题,修好了,但是进不去系统可以进PE,在PE里面触摸板能用,换了块硬盘做上系统,触摸板死活都出不来,驱动什么的,系统换了好几个都不行,接口电压都正常,有大神遇到过没

网友A: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 最后还是弄驱动好的   我进系统之后卸载了驱动 然后过一会就能用了 真是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 最后还是弄驱动好的   我进系统之后卸载了驱动 然后过一会就能用了 真是奇葩

你卸了那个驱动,大哥,说一下!!!!

网友B:
“PE里面触摸板能用,换了块硬盘做上系统,触摸板死活”
说明你做的系统有问题,换个版本系统估计就可以了,搞个兼容好一点的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里面触摸板能用,换了块硬盘做上系统,触摸板死活”
说明你做的系统有问题,换个版本系统估计就可以了 ...

我下了好几个了  都这样子   哎  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