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32V66A液晶电视开机无背光屏幕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8-08-08):
海信TLM32V66A液晶电视开机无背光屏幕无显示维修

  机器型号:海信 TLM32V66A

  主要芯片:MST740KU-LF

  屏号:HC315BH-D11\PW

  故障现像:打开主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蓝色,无背光屏幕无显示,按键和遥控全部失灵,整机死机状态。

  维修过程:开壳,测量电源板工作状态:+5VSB,+5V,+12V都有正常电压,这是不应该的,正常开机应该是5VSB供电,然后二次开机后主电源工作,才有+5和+12的。如果说现在是CPU发出了开机信号,那么背光为什么没有亮?

  于是拔下驱动板供电插子再次开机只有+5VSB有输出,看来主电源异常工作是驱动板发出的异常信号导致的。

  死机状态源自CPU,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吧!电源、复位、时钟、总线。+5V正常,+12V正常,+3.3V正常,+1.25V有2.4V之多,看来是给主芯片供电出问题了,找了一片1117-ADJ换上。

  开机+5VSB出现了,机器待机红灯亮起,主电源未输出+12和+5,按下二次开机,蓝灯亮起出现海信LOGO。加入信号试机一切正常。

  故障芯片板上编号是N6,存储器芯片依次为W25X40、24C04、24C32。从上到下:

网友:
主芯片,没有供电导致的故障,是一个三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