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E REV:G无CPU供电维修 顺便总结杂牌H61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8-08-08):
主办是H61ME REV:G,故障为开机不显示,测量无CPU供电
这个片主板故障为:不插CPU全板有供电,CPU电压为0.4V
插CPU时,就没有CPU供电了
开始也以为是BIOS问题,去官方下载BIOS后还是一样
后面看到这个CPU供电芯片是RT8859M
去论坛找了一下,这种供电芯片有通病
电阻容易变质
换掉就好了

顺便总结一下RT8859M芯片吧
41VCC5.1V   48VDVD1.33V  47VDVDA1.33V  38VEN1.08V  422.91V   432.55V  491.3V  501.3V
如果插上CPU无供电
不插CPU测量CPU供电是0.4V
正常不插CPU测量CPU供电是0.9V

基本是一个工厂出来的,元器件都一样
下面是通病所在地和注意事项
最后附上RT8859M图纸和H61ME REV:G  BIOS
两个官方BIOS,随便刷哪一个

网友A:
主板维修大师 佩服佩服。。。。。。

网友B:
是VID组合电压不对造成无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维修大师 佩服佩服。。。。。。

我也是总结了一下哈,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VID组合电压不对造成无电压吧

TONSET,两个脚位都是相位设定脚位,应该是控制PWM输出的,不是VID组合问题!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修起来不费脑!

网友:
感谢分享        该加分

网友:
杂牌用这个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