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08):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长虹LT40876FHD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看图像判断为程序问题。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1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2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 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3

  编程器接主板备份W25X32数据后写了一个数据进去后还是花屏,然后把目标转移到用户存储器24C64上,备份后清空存储器装上试机,开机图像同样是花屏,但已经有了字符。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 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4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 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5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6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7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8

  并且开机直接就在总线状态,把Iedex:遥控选到2在Panel sei里调整屏参,调整看有20多个选项,大多数是花屏,有几个图像正常,最后设定到15和本机屏对应图像也正常,Iedex再选到14,再选Factory Out退出总线,至此,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修复。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9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10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11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花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12

最后附上本机数据:
长虹LT40876FHD数据存储器W25X32 主板JUC.720.00020262 屏LTA400HA07MST_EXT_SPI

网友:
有万能点屏器就方便了

网友:
果然是进工程模式去调,修电视导致花屏的bios啊啊啊

网友:
看来经验很重要,少走歪路,感谢实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