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触发掉电

楼主(2018-08-08):
板子原来是触发掉电,强制上电,测量各电压正常,RTC电路复位正常,刷过BiOS后,CMOS放电后,自动上电,不掉电,但是关机后,不能触发,重新放电,还是自动上电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查一下I/O和南桥的待机条件,从I/O和南桥的待机触发上电过程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