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70A-DS3P 5VSB问题求助

楼主(2018-08-08):
主板拿来不出发,-PWRBTSW 脚电压1.3-2V之间跳变

直接测电源紫线也这个电压

拆了IO,电压恢复5V

淘宝买了2个IO

结果2个换上电压依然是1.3-2V之间跳变

虽然说买来的IO看起来是拆机的

但是2个都一样的故障,几率低吧

特来此请教下,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板子  你注意 貌似PCI附近有个5脚的待机芯片

网友:
查io的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  你注意 貌似PCI附近有个5脚的待机芯片

仔细确认,没5脚芯片
也许是版本问题吧,我这个是最1.0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确认,没5脚芯片
也许是版本问题吧,我这个是最1.0版本的

不可能   绝对有       ,3VSB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   绝对有       ,3VSB待机

恩,是我不仔细,图纸上直接搜3VSB找到了

这个5脚芯片拆和不拆5VSB电压都一样

想着和IO有点关系,拆了声卡后5VSB稳定3V,继续拆网卡依然是3V

网友:
好像也不太对
AMD双桥的IO只管理鼠键风扇这些,声卡拆了属于误打误撞

拆了IO,5VSB正常,装上就不正常,那肯定得和IO有关系的
继续查查

网友C:
这肯定和IO有关了,你拆了就正常,不拆就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和IO有关了,你拆了就正常,不拆就跳变。。。。

是的,拆了IO就正常5v,装上就不正常,后来放弃了,本来和同行说好简单的修下,麻烦的就算了,这个当开店咸鱼时的补充收入

网友:
大概猜测 是5VSB供电给IO的电路故障  在精确点应该是某个电容  其实花点时间还是修得好的  连接5VSB的 除了IO 其他的挨个挨个拆

网友:
应该是3V微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