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笔记本二修不开机到关机变重启维修

楼主(2018-08-08):
板号:6050A2493101-MB-A02
故障:二修机,不触发
检查流程:
1:目测主板外观 待机芯片51123 .EC BIOS. PCH BIOS 有动过的痕迹,主板无明显短路
2:万用表检查 无待机,51123线性也无电压,各条件满足,换51123 触发亮机。以为就此结束。发现开机之后按开关,主板立马重启了,长按开关也是立马重启然后一直也关不了。
3:心里一万只曹尼玛 。。。。。。。。
4:心想应该是BIOS 问题,立马刷BIOS,没解决
5:上电池也是关机变重启,量EC各条件均OK,无奈换了个EC,手上没有8517用了8518代换,还是一样。
6:怀疑南桥,查SB_PWRBTN# slp_s3  slp_s4关机均有跳变,
7:难道要换南桥?SLJ8F的桥有点小贵啊,成本太高 ,换南桥估计客户不修了(这个主板3道手,豆腐盘存肉价了)。
8:在量南桥周围情况的时候发现一处2个焊接点有动过的痕迹如下图红圈标识

9:打开点位图如下图

10:其中一个是PCIE_WAKE#上啦电阻没有了,难怪的,这是网卡唤醒,低电平有效,上啦电阻被拆了
11:补上电阻问题解决
12:总结,以后遇到关机变重启的故障可以优先看看网卡唤醒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申请加精

网友A:
是不是上家故意的呢,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家故意的呢,呵呵呵

上家不会动 ,他一看别个动过就丢给我了,估计一修故意拆的

网友:
这种主板还是挺好弄的 修的不错 维修就是要细心  如果不是你看了一眼南桥附近 弄不好这机器要搞好久 做了桥之后动过的锡点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还好观察的仔细   不好修  笔记本不好搞

网友:
要经验  要耐心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有一村

网友:
第一家估计价格没谈拢,然后给搞了破坏

网友:
观察的仔细   不好修

网友:
                 不触发的机子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有些机器你不仔细是修不出来的,就像这台,你知道上家给你制造了什么故障,所以维修笔记本就是这样,仔细,思考

网友:
要是我就放弃了,   学习了大 师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做故障的也是高手。你比他更高被你pojie了

网友:
看来基础扎实,一步步地查了下去,最终找到了问题

网友C:
元器件自然情况下很难坏,说掉件还相信如果说坏了不相信

网友D:
我又学会了一种做故障的方法。,以后有客户不修的机器可以效仿啊。这种机器让人修的脑袋发呆,修好了一半儿,修的人陷入窘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又学会了一种做故障的方法。,以后有客户不修的机器可以效仿啊。这种机器让人修的脑袋发呆,修好了一半儿 ...

果然名副其实

网友:
做手脚的是个高手,二修的也费力,全是客户坑的,

网友:
这个是人为故障还是自己掉的,要是自己掉的也太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不会动 ,他一看别个动过就丢给我了,估计一修故意拆的

一修价格报高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