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不开机

楼主(2018-08-08):
surface 不开机  已排除充电器问题 怎么下手 之前都是遇到屏幕坏的 这机器拆屏易碎  直接放弃么?

网友:
报风险啊。不同就不要拆屏爆了就麻烦

网友:
这货真难拆的,粘的太牢了?

网友:
              这机子 拆机 都赔钱 不敢弄

网友:
          给别人搞 ,,,,,,,,,,,,,,,,

网友:
这机器要修,拆屏风险太大,一撬就碎了,屏幕还挺贵,我修过几台,都是换屏,见过里面主板,没修过

网友:
机器能上电不,

网友:
surface的屏幕拆坏的风险太大了    90%吧

网友A:
报价到位 屏碎也不赔钱  所以就报价 修不修是客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到位 屏碎也不赔钱  所以就报价 修不修是客户的事

是的有道理

网友:
反正我拆一个坏一个

网友:
不管怎么样,先报风险,同意了用大风枪110度加热一下。

网友:
我一般同行拿过来 屏的价格加600要修就弄

网友:
这机器修主板就要冒暴屏的风险

网友:
客户放弃了  这机器我拆的效果最好的也是碎了

网友:
                          别拆坏屏就行了。

网友:
专接同行surface主板维修  surface pro2 surface 3 surface pro3 surface pro4 surface pro5 surface book surface 全系列 维修过故障有 不通电 不开机 pro3电流0.4  0.5不亮机 秒杀  键盘不好用 秒杀 电源指示灯不亮秒杀 surface pro4 电池不放电 秒杀 无线不好用 进液 电池不充电 电池不放电  surface book 底座进液  各位同仁修surface 的 pro4包括pro4以后的机器动bios之前一定要备份 要不修好机器 亮机慢 触摸不好用 提供surface pro4 surface book bios有偿合成服务 有需要的电话微信联系15989305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