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a-a341p不充电

楼主(2018-08-08):
这个机器拿来进水 把进水处理好居然不充电求大神。。。。。。。。。。。。。。。。。。。。。。
不充电

网友:
你高级技术员怎么来的 你连充电芯片的条件都不查 电池接口的信号线也不查 你就发一个不充电 谁知道怎么修 甚至连充电芯片是啥都不知道 发帖也太随意了吧

网友:
这肯定要查条件,和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要不换个主板试试要不换个电池试试,实在不行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有没有考虑换个人来修 你还是天桥贴膜好了

网友:
处理进水位置 按图纸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