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3pk 与 ms3cb 可代换

楼主(2018-08-08):
亲测可代换,应该是同一个芯片的不同丝印。
芯片

网友:
对。SY8208B的丝印只有前两位是固定的,后三位是变化的

网友:
一般都是看前面3个数 有的看两个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丝印,要看图纸才知道型号。就像现在的待机芯片,样子一样就能代管换

网友:
不同的机型不一定能换,可能你的机子能换,别人的就是不能代换

网友:
现在的芯片做的越来越恶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