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掉电维修

楼主(2018-08-08):
    刚收到台V5-471机子看电流触发到0.2,以为捡到钱了,拆机刷BIOS正常,烤机一个小时左右,又断电,悲哀了,拆机内存供电上下管内存都烧了,换个TPS51216上去电流还是0.2,内存供电电压出到0.2V。ref0.7v S3,S5都有电压过来就是没有出VTT,估计是反馈,看图纸反馈是直通9脚的量下9脚阻值606 明显不正常飞线,久违的内存供电出来了.最近维修最悲哀的一台机子

网友A:
反馈怎么会断线呢 进水了吗 这机器断线也是通病了 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B:
断线的故障真不多见 除非进水...........................................

网友:
呵呵    修机不易      全靠心细

网友:
有图片比较好啊.....................................

网友C:
也就是MOS引脚断线引起的内存无供电导致不显示

网友:
看过程挺快的

网友:
其实过程并不是这样顺利的

网友:
返馈一般都连个分压电阻,直连的少哦!!

网友D:
估计是氧化,腐蚀了吧,维修反馈,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
这个机器触摸板进水  到内存供电旁边断线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怎么会断线呢 进水了吗 这机器断线也是通病了 各种奇葩问题

关键是开始的时候是刷了BIOS   就好了  报好价格      修好一个小时才问题这样才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的故障真不多见 除非进水...........................................

关键是没有进水的   那种才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MOS引脚断线引起的内存无供电导致不显示

没错就是MOS管导致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氧化,腐蚀了吧,维修反馈,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我的理解是MOS不良    导致短线的

网友(2018-09-11):
思路清晰,讲解仔细,楼主好功底,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