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425通电跑码掉电维修

楼主(2018-08-08):
通电跑0.45掉电到0.2,再按开关没反应。先处理的通病电容,不行。再刷了几个BIOS,还是老现象。无奈,还是老老实实的修吧,找图纸,查开机引脚,发现没3.3v,只有0.12,不对哦,查上拉电阻有3.3v,这本来就几个元件,测量也不短路,那就换,上啦电阻是8.2k,换了个10K的,通电测试有2.8v的样子,通电也不自动开机了,我触发了下,OK啦,这问题首次遇见,望大家以后留意。

网友:
这个是不是那款台式机呢?cpu上的电容容易黑的那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