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K610D 烧了CPU供电IC MOS等 修亮后 MOS管发烫 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8-08-08):
神舟 战神K610D 烧了CPU供电IC MOS等 修亮后  MOS管发烫 是什么回事?
CPU电压为1.75V ,两组MOS的控制电压LG3 HG3 均为4.52和2.23 。CPU换了新买的。。开机3分钟左右就很烫了,不敢放手摸。。后级330电容也换了 一样。

网友:
大哥波波看下咯,管子工作区域看看正常不

网友A:
可能是RC回路问题,就是蓝色框框里那个电阻和电容换了试试吧!一定要原电路一样的料件

网友:
红色圈里那两个

网友:
cpu供电比较难修啊...............................

网友:
换了电感吗

网友:
这款确实坑爹                 cpu供电

网友:
能亮的机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供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
应当是没查出问题,原来为什么烧的,说明除了供电IC,MOS,CPU之外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应该哪里还有短路的 再仔细查查 或者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这款机子CPU供电烧了的不敢修:':'

网友:
这款机子CPU供电电路发烫是通病,应该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CPU上下管严重发烫,但是可以用的,我用的散热胶垫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管子发烫 必须再换供电IC

网友:
电感没换,手上没有一样的呢,总感觉下管G极电压只有4.55V 好像不对,MOS下管控制电压都是10V左右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CPU上下管严重发烫,但是可以用的,我用的散热胶垫就可以了

我的管 不发烫,我的是电感发烫!奇怪了。。。不会两个电感都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发烫 必须再换供电IC

MOS不发烫,是电感发烫,电感没换,手上没有一样的呢,总感觉下管G极电压只有4.55V 好像不对,MOS下管控制电压都是10V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管 不发烫,我的是电感发烫!奇怪了。。。不会两个电感都坏了吧@?

我的电感也有发烫啊,但是没管子发烫,总之电感是基本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RC回路问题,就是蓝色框框里那个电阻和电容换了试试吧!一定要原电路一样的料件

电阻2.2欧,没问题,电容没表测试 也没有一样的料件换了

网友E:
你的MOS管值量如何哦?这管要求高,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F:
国产机我修过的都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MOS管值量如何哦?这管要求高,不行换个CPU试试。

MOS管换全新的了。CPU也是TB上买回来的,原来的U烧短路了 都不敢拿来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国产机我修过的都很烫

那么烫 感觉不对啊,这样用也用不了多久吧,几百一个CPU 等下又烧了 可上家也不保修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烫 感觉不对啊,这样用也用不了多久吧,几百一个CPU 等下又烧了 可上家也不保修了的呢!!!

还是谨慎点吧 我上次修一个宏碁 上管击穿烧内存  烧了三次 亏死了 最后还给客户退钱

网友:
查下自举升压电路元器件

网友G:
第一眼看上去我还以为是ASUS的主板呢。。。。。。这个主板那个cpu供电管要换功率大的。。。一般的装上去不行而且好像还是双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眼看上去我还以为是ASUS的主板呢。。。。。。这个主板那个cpu供电管要换功率大的。。。一般的装上去不 ...

供电管不烫 是电感烫 0.24的 换成0.36 一样烫

网友:
这款机子通病,我遇到很多台供电连同cpu一起烧,修好供电换上好cpu结果又烧了,亏死

网友:
我想知道摸铜管CPU位置烫不烫,我也修过神州战神两台开机CPU巨烫开机不到一分钟八九十度烫手

网友H(2021-05-30):
这两个场效应管能用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