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有电流声,怎么维修

楼主(2018-08-08):
主板自带声卡有吱吱吱的电流声,怎么维修?

网友:
我的都有……一般搞不了只有换声卡……

网友A:
耳机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正常不
耳机听电流声也可以很大的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遇到有一次是做系统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