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待机0.020左右跳动,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08):
机器型号:苹果A1466
故障:待机0.020A左右来回跳动,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拆开电脑,取出主板。在拆的途中没有发现什么,观察主板上无修过、进液、烧毁等现象。
主板版号:820-3437-B

先在静态下看有没有发现:用万用表测主板上3V5V电感、公共点、内存、桥、CPU电感等对地阻值都正常。
那就接上电源,待机0.020A左右来回跳动。用表测待机3V电感果然电压在3.3V来回跳动。锁定待机芯片51980

测21脚EN2电压也在3.3V跳动(不正常),追查来到了下图

继续往下查,发现由EC发出

这下有点,难道EC坏了?查了下EC的待机条件基本正常。先不着急动EC,再看看图纸。这个信号还去了待机芯片第12脚,

测发现问题,发现此脚虚焊了。用烙铁加焊了一下,再次接上电源。由于没有上电池,自动上电亮机

网友:
不错 楼主太细心了。。这种问题都能发现

网友:
真细心。。不过细心点好,很多时候都是细心帮了自己

网友:
楼主确实细心

网友A:
虚焊是怎么看出来的呢?那个脚明显的没有焊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是怎么看出来的呢?那个脚明显的没有焊锡吗?

应该是焊好了才知道的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细心解决问题啊

网友:
我每次都是先测,待机,公共,各电感,然后放大镜上瞄一遍有些进水氧化不明显

网友:
加焊后知道的吧

网友:
估计用万用表峰鸣档量的时候,有断断续续的通断声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有图纸能分享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位置我之前有台进水机也出现过虚

网友:
学习了,细心很重要,关键是会看的懂图纸。会分析。

网友:
我手上有个机器电流就是1-2的跳跳一会不跳了也是不触发,EC条件查完了,一点办法没有

网友:
苹果的机子虚焊的倒是不怎么多见

网友:
我也服你,厉害啊能知道虚焊,可能楼主修手机也挺多的,经验丰富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细心很重要,关键是会看的懂图纸。会分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很少遇到 虚焊的苹果主板 ,

网友:
学习了,细心很重要,关键是会看的懂图纸。会分析。大神啊

网友:
楼主细心,苹果修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8-09-15):
不错,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见识一下维修思路 。。。。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这机如果不上触摸板排线,外置的两个USB口能用的吗,也或者说是触摸板上的USB总线有一根断线,外置的USB可以用的吗,我现在遇到这样的一台A1466,麻烦你看到回答一下

网友:
很细心的维修 , 漏过了 就走弯路了

网友:
待机0.020A左右来回跳动,应该就是已经自动触发掉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