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70,小电容漏电造成隔离保护

楼主(2018-08-08):
一台联想g50-70待机0.02,不触发。拆开测量公共点无电压,这款机子有通病,PQ301和充电芯片易坏。先换了个PQ301的管子,故障依旧。又测PQ307的5脚PACIN无电压,PACIN电压来自BQ737的VDD转化而来,再测BQ737的16脚VDD无电压,测20脚VCC只有1.6v,测100欧电阻另一端19v,换了电阻,故障依旧,又从旧板子上拆一个BQ727的换上(据说可以互换),故障依旧,一时没了头绪,这是什么情况?100欧电阻傍边有个小电容,难道它有问题,拆了它,通电,VCC电压正常了,公共点电压也正常了,原来就是小电容惹的祸。G50-70在主供电路上真是毛病多多。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现在小电容的问题真的很多

网友:
充放电芯片供电电容短路

网友:
这种小电容漏电的真心不好搞,用不来示波器。

网友:
100欧姆的电阻也烧了吧

网友:
电容没有坏,电容漏电引起的吗!!!!!

网友:
这种小电容就是坑,测一般不好测不出来!楼主这能搞好真是运气!

网友:
楼主修这款机器修得多不,我没怎么碰到这个现象的

网友A:
这个东西 坏了????????????????????

网友B:
这个机器在供电这块做的是真抠脚,老出问题

yjp

网友C:
这供电故障还好修些,碰到板载U坏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供电故障还好修些,碰到板载U坏就蛋疼了

板载U坏,一般都是换板了,谁也不会订个U回来换,风险太大

网友:
现在这种新款的联想机子,仁宝的,电容真是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 坏了????????????????????

就是箭头所指的电容坏了,造成vcc电压不足的。

网友:
有图纸好多了,楼主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箭头所指的电容坏了,造成vcc电压不足的。有图有原理,不错

网友:
咋没有图片啊,。现在看到隔离电路就烦.....................................

网友:
楼主多上张几图啊,大伙开开眼  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保护隔离的管子特别容易坏导致没有公共点电压的。

网友:
这个故障很一般吧,问题一目了然,呵呵!!!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在供电这块做的是真抠脚,老出问题

要是做的机器都不出问题,那我们做维修的喝西北风了

网友:
电容出故障的 还真多  。。。。不过多也好  钱容易赚